[迅维快修]
修改序列号教程苹果笔记本

楼主(2025-03-08):
(无正文)

网友:
必须是在苹果系统下

打开新款序列号.dmg文件

复制到空U盘里

然后重新启动按住OPTION键,选择UEFI BOOT  从U盘启动,输入正确序列号

此软件只对空序列号有效。对已经存在的序列号不能进行修改

新款序列号.dmg

网友:
视频大小超限,压缩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