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路由器如何设置才能让电脑固定IP才能上网?

楼主(2025-03-08):
  公司新增了一个部门,但是公司领导要求这个部门里面的电脑都要固定IP才能上网,不可以使用自动获取的方式配网
  而领导给了一个TP-WDR5620的路由器给我,不像那些企业路由器或者行为认证管理的路由器
  这种路由器该怎么设置,才能够让电脑固定IP才能上网呢?
  求助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
MAC绑定IP地址

网友:
我们领导的意思,就是,要从路由器那里分配到一个IP给电脑,电脑才能上网,但好像这个路由器没有这种功能,你说的这个MAC绑定IP,是不是要电脑自动获取之后,再从路由器里面绑定?

网友A:
HDCP,才是自动分配,固定IP需要客户端设置,如果HDCP和固定IP同时启用会冲突,需要设置HDCP地址池,防止冲突,内网固定IP绑定MAC是防止DHCP分配地址冲突,而且地址冲突可能导致ARP,内网会崩。你两个策略挑一个就行。就和白名单一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CP,才是自动分配,固定IP需要客户端设置,如果HDCP和固定IP同时启用会冲突,需要设置HDCP地址池,防止冲 ...

我这边初步试了一下,用华为的路由器,用固定IP去拨号联网,然后网线接入到电脑,就能自动获取IP上网了,然后我在路由器后台绑定了IP和MAC地址,后面在电脑那里用固定IP,换了一个IP地址,还是能够上网的,这种操作方式,是不是和你说的不太一样?你那种要如何操作呢?

网友A:
只有只绑定的才能上网,没有绑定的只能上内网。如果绑定的和没有绑定的都能上网,那你肯定是没有设置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只绑定的才能上网,没有绑定的只能上内网。如果绑定的和没有绑定的都能上网,那你肯定是没有设置对呀

那要怎么设置呢?能后台出个方案给我吗?有偿

网友:
你的网络拓朴是什么样的,有几个网关,

网友A:
一般公司的路由,都会有防火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公司的路由,都会有防火墙吧,

我也不知道,公司就丢给我一个TP的路由器,还不是企业用的那种,公司又不请技术人员回来,只能我们这些打杂的去搞,所以得问你们专业的大哥,哈哈哈哈

网友A:
路由型号呢?看看是否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由型号呢?看看是否支持

一个是TP-LINK WDR5620千兆版的,一个是华为 AX3 PRO的

网友:
ax3 pro好像支持防火墙,应该可以MAC和IP绑定。你试下,

网友A:
要关闭DHCP,全网固定 IP,指定网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关闭DHCP,全网固定 IP,指定网关。

我看了一下网上关于这个“关闭DHCP”,如果是关了的话,那是不是无法WIFI联网了?

网友:
关闭DHCP,就无法自动分配IP地址了,这样除了指定IP地址的电脑能上网外,其它的电脑都上不了外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