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70LM00009不开机维修后BUG

楼主(2025-03-08):
客户拿过反应有时候能开有时候不能开机

一顿拆检测供电正常,好吧驱动估计挂了

检测驱动板问题,一找网上没有卖的,还是修吧

卡卡一路测下来发现电容挂,想着捡漏

好了装机屏一开机瞬间就抖

开机等一会会好些但是细看还有细微的抖,可是这交不差啊,研究半天都没折了各位大神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这里好像都是对修电脑比较在行,修显示器的不太多吧。

网友:
这一看就是屏线没插好 接触不良   显示色彩都不正

网友:
奇怪的故障啊

网友:
JRY-W5DFHD-BV1-四线五键 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