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 PLUS插电自启不跑码

楼主(2025-03-08):
一块华硕B85M-F PLUS插电自启不跑码,诊断卡只显示00,并且间隔闪一下。检查内存、桥、CPU、开机针电压正常,时钟正常,复位正常,分析间隔闪一下类似于按了重启键,于是测量重启针的电压,发现只有1.8V,并且不稳定。对照点位图,这个电压是由IO NCT5535D-A控制,怀疑IO已坏,拆除后重启电压正常,更换后正常亮机。

网友:
是RST吗,跳线不是直接入桥的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上电自启动一般就IO/桥,否则除非是bios支持这样的设置。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实例子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发帖

网友:
分析到位想学修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