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七彩虹H310M-T

楼主(2025-03-08):
七彩虹H310M-T奇葩的故障 彻底断电的情况下第一次开机不出cpu供电 强制关机在不断电的情况下cpu供电就出来了 也能正常开机 关机在开机在不断电的情况下也正常 有那位师傅遇到过没 另外分享个能正常开机BIOS 板号是七彩虹H310M-T V20

网友:
我的和你的情况类似,在不断电时,第一次开机失败,不亮机电扇转,只能二次开机才行,后来我每次关机后拨掉电源,下次开机就能一次成功了,现在无论用不用拨电源,都能一次开机。

网友:
思路很清晰,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