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联想拯救者你们是用什么转接头的呀

楼主(2025-03-08):
普通的方口转接头插上去没反应不开机的,经测量中间针没有电压的。用原装充电器就有个1v多识别电压。
然后我买了个弯的转接头,上面写着支持240w大功率,没想到到货后跟普通转接头一样不开机,中间针没有电压。
接不了可调电源,看不了电流啊。
中间针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呀,空载测接头也没有电压啊,点位上就是3valw上拉,然后去ec的,那为什么接了不同瓦数的就会无电压呢,最起码电压不会吧

网友A:
中间针接个电阻接地,EC是识别中间针的电压的。230W电阻是4.6K 300W是8.6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针接个电阻接地,EC是识别中间针的电压的。230W电阻是4.6K 300W是8.6K

自己加一个电阻吗,买的这种支持240w的没放进去?

网友B:
中间针就是一个下拉电阻。原装适配器和转接头都是。不同阻值代表不同功率。
单独测是没有电压的。靠主板的上拉产生电压。功率越小的分压值就约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针就是一个下拉电阻。原装适配器和转接头都是。不同阻值代表不同功率。
单独测是没有电压的。靠主板的 ...

谢谢大神指点,一下就明白了,那这个转接头里是不是跟普通的一样没有电阻啊,不然不会没有电压的啊

网友:
刚测量了一下,新买的头中间针和普通的确实不一样,对地阻值有4.6K,普通的只有0.7K,但插上去就是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中间针接个电阻接地,EC是识别中间针的电压的。230W电阻是4.6K 300W是8.6K

中间针不管接了一个4.7K还是两个4.7K到地都没作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间针就是一个下拉电阻。原装适配器和转接头都是。不同阻值代表不同功率。
单独测是没有电压的。靠主板的 ...

哥,我接了两个4.7k到底,怎么没效果啊,插电流表还是产生不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我接了两个4.7k到底,怎么没效果啊,插电流表还是产生不了电压。。

电压调到21

网友:
哥,你真的神了,什么原理,电压调到21就真的行了,。。。我刚才20.6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间针不管接了一个4.7K还是两个4.7K到地都没作用啊

那就是你主板没有提供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