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待机芯片线性电压问题

楼主(2025-03-08):
一个不触发的笔记本,待机0.013    但稳压电源哒哒响感觉有短路,公共点电压也跟着跳,但量公共点阻值400多,不短路,示波器量电感上瞬间5VALW已产生,3VALW产生不到1V就掉了,后来我断开5VALW和3VALW的电感还是这样,怀疑是待机芯片线性电压短路,可量线性5v和3v对地值都400多,后来我把线性3V后级断开,公共点电压就稳定了,稳压电源也不哒哒响了,线性3v  5v电压都起来了,但线性3v后级测量不短路,烧机只有85ma  热成像也看不出来发热点,线性3v几乎是给ec供电,其它都是上拉,你说ec有问题吧,它还发出5VALW开启了,你说待机芯片有问题吧,断开线性3v后级后也可以正常产生线性的3v 5v,感觉很奇怪,手头暂时没有该型号的待机芯片和EC,没有代换做测试

网友:
反馈故障?

网友A:
你先看一下公共点电压正不正常吧,不正常也这样,换掉第一个隔离管试试

网友:
线性的本身无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一下公共点电压正不正常吧,不正常也这样,换掉第一个隔离管试试

断开线性测量公共点电压对,mos管开启的g极也有25v,万用表测量隔离管无异常,明天我把隔离管换了试试

网友:
1117之类的吗?

网友:
不是 就是常用的3V 5V待机芯片有线性和PWM那种

网友:
明天准备将保护隔离管直接短接或用别的笔记本主板的线性3v接过来实验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线性测量公共点电压对,mos管开启的g极也有25v,万用表测量隔离管无异常,明天我把隔离管换了试试

高手,就是保隔问题,我短接保隔管后,直接就可以上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一下公共点电压正不正常吧,不正常也这样,换掉第一个隔离管试试

谢谢,还是保隔问题,临时短接保隔管就可以上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