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遇到过吗9代惠普公共点短路U短路

楼主(2025-03-08):
有人遇到过吗9代惠普公共点短路U短路,拆U 公共点正常,上U  继续打公共点又短路,没做?继续换U,拆掉  公共点又正常了,上一个U 又短路了,还没上电呢,这种也不需要通电了。郁闷了

网友:
MOS管击穿啊,上管D-S导通,CPU拆掉后CPU供电阻值变高,所以你才量到不短路的,实际还是击穿的

网友:
你这个'高级技术员“水分有点大啊

网友:
是啊,上下管要换掉的

网友:
这种别折腾了

网友:
CPU供电的mos管,上管击穿,公共点量到的是CPU的阻值,问题都没修好 还敢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