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遇到一个奇葩问题:某个游戏官网一点就弹黄网

楼主(2025-03-08):
今天给一客户装系统,他说玩的奇迹游戏官网不停弹黄网,其它网站偶尔也弹一下。
而且他找人装了七八次系统也不行。

后来我给他装,装完按流程,把集成的软件全部卸载,装上一般常用软件,并且优化完毕。
装完用集成的谷歌浏览器没有出现再弹。

客户拿回去不久又来了,说还是弹。纳闷了。。。
开机,进那个游戏官网,正常啊,多次点击,没有弹一次。

系统绝对是没问题的,盘都格了。在我这里也没有再弹。

让他打电话给运营商的安装师傅,师傅说光猫不会被劫持。
所以怀疑是不是路由被劫持了。。。

网友:
怀疑用户使用问题

网友:
要不上门服务,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单独一个网站弹的话可以怀疑网站有问题,其他网站也弹的话就是被偷偷装了某些插件工具,才能偶尔触发,至于路由劫持,应该是持续性劫持 不会是偶尔弹,可以杀下毒 或者更换浏览器看看是否可以解决。至于插件从哪来 就很简单了 每次装机必装的东西是哪些 一个一个排查

网友:
学习了,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电脑有病毒了,,而且这里有个小细节,,就是装完后,只能打开C盘,千万不能点D\E盘,只要你点开了,完了,你装的系统就是一样也有病毒了,正确的流程是装完了,马上网页下载一个杀毒的,全盘杀毒,这样操作就不会有问题,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装上马上这点点,那点点,然后就点开D盘了,电脑病毒就有了,,

网友:
感觉像运营商劫持??

网友:
估计要全盘格式化重装

网友A:
这个就是网页本身的问题,人家就是要自动弹广告 赚点击和流量的,你装100个系统都这样

网友:
弹出的网站发出来,分析一下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这个情况,我自己看小说,盗版网站哈,有一个网站,就老是跳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网页本身的问题,人家就是要自动弹广告 赚点击和流量的,你装100个系统都这样

确实,我遇到的就是,只有这个网站跳出来.

网友:
哪里还有奇迹游戏官网,都是乱七八糟的假官网,有问题大概也是合理的。

网友:
无非两点

  一是改DNS为阿里223.5.5.5 或者 114.114.114.114

   二是用腾讯电脑管家扫描一下了有没有什么恶意插件 触发导致 或者火绒

网友(2025-04-27):
这个我遇到过,我上次给别人处理的就是叫宽带那边重置了一次网络数据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