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核心的输出电感和核显的输出电感相通 是不是pwm芯片坏了?好像要写入配置程序才行

楼主(2025-03-08):
技嘉z87,症状是开机不断重启,风扇转一下就停。测得cpu核心的输出电感和核显的输出电感相通,是不是pwm芯片坏了?

芯片是IR3563B,网上找的Datasheet只有三页,里面提到需要用IR digital power design center工具写入配置,那岂不是买颗新的也没法正常用?

网友:
看着pwm芯片IR3563B好像要配置才行

网友:
乌龙了。haswell都是内置电源模块的,CPU供电只有一路输入。版主删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