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fl8000u,无待机电流,不开机

楼主(2025-03-08):
故障描述:无待机电流(电流为0),不开机。
测量3V、5V,发现都没有产生。根据点位图和线路图往前追溯,找到EC,测量发现EC供电电压为0。继续往前追溯,找到BQ24780S芯片。

实测BQ24780S芯片各引脚电压值,28号引脚VCC为18.7V,24号引脚REGN为6V,3号引脚CMSRC电压18.7V,5号引脚ACOK电压5.95V,6号引脚ACDET电压为2.57V,但是4号引脚ACDRV电压为0(不正常,正常值应该比CMSRC的电压大6V,应该为25V)。

测量公共点电压AC_BAT_SYS为19V;但是测量PQ8901、PQ8902两个MOS管的G极电压为0(不正常,正常应该24V左右),S极电压为19V,G极电压小于S极电压,不满足场效应管的打开条件。
【求助问题】是BQ24780S芯片坏了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
可能是PQ8901换了,方向击穿引起充电芯片保护。

网友A:
只量电压 不量阻值的吗?公共点短路保护也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量电压 不量阻值的吗?公共点短路保护也这样的

公共点对地阻值484,正常范围。而且,公共点测量有电压19V。我估计是PQ8901、PQ8902都坏了,要不然公共点应该没有电压才对。

网友:
如图所示,我估计是PQ8901、PQ8902两个管子都击穿了,要不然在没有接电池的情况下,公共点不应该有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