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NM-A581触发后VCCSA VCCCPUCORE瞬间掉电

楼主(2025-03-09):
联想 NM-A581触发后VCCSA VCCCPUCORE瞬间掉电
全板打值CPU阻值偏低,对比过正常板。
万用表测:3 5V正常,1.05 1.35V 都正常产生。

待机电流:

VCCSA VCCCPUCORE 产生后瞬间掉电。

DRVON 瞬间掉电,阻值正常。
触发后瞬间电流:

DRVON由PU401 NCP81208M产生送往各芯片,作为芯片的开启条件之一。
但是这个PU405 VCCSA供电芯片NCP81380M上面有很多黑硬胶,引脚无法测量。
这种胶不知道如何去除?
还在研究中……

T460 NM-A581 3.0 .pdf

NM-A581.tvw

网友:
掉电瞬间CPU供电是否有?有与前面就没关系,

网友:
下看下CPU电压瞬间出来没有

网友:
CPUCORE_ON维持390MS后掉电,看电路分析:CPUCORE_ON受控于2路,一路是EC_CPUCORE_ON_ASIC,另一路是PCH_SLP_S3,现在只能对比测量看是哪一路先掉电。

网友:
示波器测试初步结果:1.PCH_SLP_S3   2.CPUCORE_ON_ASIC现在很明朗了,是EC_CPUCORE_ON_ASIC 检测到异常后引起整机掉电,相当于关闭输出。

网友A:
现在开始理清思路:EC为什么关闭CPUCORE_ON开启信号,是收到什么异常或自身检测到什么不正常后才关闭输出呢

网友:
这种掉电换个CPU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看大神解答

网友:
坐等出结果

网友:
现在笔记本电路问题少得很,多是cpu坏

网友:
刚试了一下,当断开D38还是会掉电,按理说断开后掉电就跟EC U14没有多大关系了

网友:
-PCH_SLP_S5 -PCH_SLP_S4 -PCH_SLP_S3 全部都是一样波形

网友:
-PCH_SLP_M也是一样的波形

网友:
1. SLP_S4#    2.VCCSA

网友:
1. SLP_S4#    2. VCCCPUCORE

网友:
2.VCCSA   2.VCCSA

网友A:
有点怀疑滤波不良,明天换电容后再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怀疑滤波不良,明天换电容后再试一下
我在修的一台笔记本也是类似故障,也在无头绪找原因中

网友:
这板子换板子都比换U便宜

网友B:
这种换个u排查问题先啊

网友:
有点没有 看懂

网友:
非常好,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后继分享一下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考虑CPU 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U

网友:
不是,楼主你求助的问题就是黑硬胶如何去除吗????

网友:
最起码先测一下各个地方的电压是否到位吧

网友:
会不会是电流过载保护呢?

网友:
bios也刷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C:
二级电压无短路。刷个BIOS估计就好了,相信我
liupinganxinkej
一样的亮机板备份出来刷上去,故障不变。
详情

网友:
bios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换个u排查问题先啊

这种单U板换个板都比换U便宜,还稳定。

网友:
-PCH_SLP_S4 掉电波形情况

网友:
Intel Core  i3-6100U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级电压无短路。刷个BIOS估计就好了,相信我

一样的亮机板备份出来刷上去,故障不变。

网友A:
EC_RESET 从上电到掉电过程中也会掉一下然后又升起来。

网友:
1.  SLP_S4#   2. M_ON

网友:
1. SLP_S4#   2. A_ON

网友:
1. SLP    2. B_ON

网友:
1. SLP    2.  BPWRG

网友:
1. SLP   2. RSMRST#

网友:
1. SLP  2. Q42   PROCHOT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C_RESET 从上电到掉电过程中也会掉一下然后又升起来。

隔离和待机掉吗,EC供电不掉杀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开始理清思路:EC为什么关闭CPUCORE_ON开启信号,是收到什么异常或自身检测到什么不正常后才关闭输出呢

重点查温控和U14条件

网友:
当断开CPU供电开启信号时,不掉电,电流0.021.
内存供电也没有掉,之前不断开时内存供电也跟着掉到待机状态。

网友:
由此证明掉电原因是从CPU供电电路开始的,或者说引起的。

网友:
此时电流情况

网友:
这个板CPU值只有0.004极低,像这么低的CPU        i3-6100U 可能性不大,应该还是CPU短路损坏导致瞬间过流掉电保护。

网友:
整体情况如图

网友:
刚才说错了,断开CPU开启后EC那边还是掉电

网友:
双通道对比发现是CPUCORE_ON比SLP_S3#先掉电,依据波形测试结果可以基本判定是联想专用芯片本体或检测到异常信号或条件不满足,引起掉电。

网友:
根据现在资料及测试结果:有可能不是原装适配器的原因,因为在CPU_ON信号掉电时EXTPWR_ASIC却是低电压,依据数据手册的定义,当EXTPWR_ASIC为低有效时,说明没有有效检测到适配器。

网友:
上面推导错误了,当我拆掉PQ104时,连3 5V都没有了

网友:
当我拆掉PQ104后-EXTPWR就变成了高电平,此时才是真正的没有检测到适配器。
待机电压都没有了,保护隔离都没有完全导通,只是有小电流的公共点

网友:
5M_3M_PWRG

网友:
5M_3M_PWRG这个待机PG信号是被VCC3B上拉的,所以才会跟着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离和待机掉吗,EC供电不掉杀温控

会掉,因待机芯片的EN受控于U14 联想专用芯片

网友:
经过几天的研究初步结果:
1.因CPU值极低,当CPU供电产生瞬间过流导致U14检测到异常信号而关闭部分电路实现保护。
2.所有的测试结果及波形都指向U14 这个联想专用芯片hinkEngine 印字 BD4147 .不知道是物理损坏还是程序问题或检测到异常。

网友:
VCC3_SUS是由Q28转换而来,控制信号是U14的SUS_DRV发出,输出9.几V的电压用于驱动Q28完全导通将VCC3M待机电压转换成VCC3_SUS二级供电。

网友:
当切断SUS_DRV VCC5_TP_DRV的控制信号是U14那边的SUS_DRV VCC5_TP_DRV同样掉电,由此证明不是后面负载或转换管及阻容和二极管所引起的保护性掉电。

网友:
PU702芯片产生VCC1R0_SUS给CPU供电,SUS_ON2开启信号来自U23 EC的C4脚,EC得到供电 复位等条件满足后根据内部程序编程定义控制输出产生各路控制信号。
1.  SUS_ON2

网友:
这个联想板最大的难点就是无法分析形成完整的上电时序,因为ThinkEngine联想专用芯片及EC内部都有程序,控制流程受制很多客观条件及资料的制约,一般人很难通过电路原理图来完整分析出来。
希望高手或有相关分析能力的人出现

网友:
BAT_DRV掉电前不产生,反而掉电后关闭电源的瞬间会产生电压。

DCIN_DRV产生后维持了580MS左右有掉一下再升起来。

网友:
换CPU就好啦

网友(2025-04-20):
1, M_ON    2,  5M_3M_PWRG

网友:
1, CPUCORE_ON    2,  M_ON

网友:
人为拉低PLTRST#同样掉电,当拉低SYS_PWROK 时不掉电,此时,除了CPU核芯电压外其它电压都已产生。

网友:
因R518未装件,实物是直连,所以,当拉低SYS_PWROK时也相当于人为拉低BPWRG.

网友:
此时电流:0.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