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联想拯救者cpu 掉了一个点

楼主(2025-03-09):
请教一下关于联想拯救者cpu重植的时候下钢网拔掉了一个点,球已经焊不住了。。这个点通往内存槽的84脚,信号名称叫ddrb_dq30,现在导致一个内存槽不能用了。我想问下能不能从另外一个槽的84脚引一根线过来,两个槽并联这个信号是否可行。。。。

网友A:
那样不行,换个大的单条 交差

网友:
要么就让它单通道,要么补点再来

网友B:
CPU 补点不就解决了 但是问一下客户怎么说 多做一次多一次风险

网友:
这样飞线没用

网友C:
cpu点可以刮出来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样不行,换个大的单条 交差

懒人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要有点求知欲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点可以刮出来补上

还可以这样啊,我稍微捅了几下不敢下去了,对地阻值是能量出来,不过怕跟主板一样是多层线路的,等下挖到下一层连在一起就报废了,所以退而求其全给装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补点不就解决了 但是问一下客户怎么说 多做一次多一次风险

就是往下挖,拿个细铜丝绕一绕嘛,如果当时焊住了,上bga的会不会移位或者脱焊哦

网友:
这个肯定不行,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一个点就不能补一下吗:liuhan: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补点不就解决了 但是问一下客户怎么说 多做一次多一次风险

用三秒油固定,苹果CPU经常这样飞线没问题,最好用183的焊锡来补点

网友:
这肯定不行的,它俩的目的地不同呀

网友:
不同通道的不行

网友:
好吧,投机取巧行不通了,也不敢拆下来再补一补,万一补不上呢,重做等下又掉掉或者搞坏了。买一根16G的140元钱还是最稳妥。

网友D:
都知道怎么走线了,直接补个点啊,这么简单的事,还能难到维修人员

网友:
往下挖挖有触点可以接线。补过这种。

网友:
某些脚位是地址位,不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知道怎么走线了,直接补个点啊,这么简单的事,还能难到维修人员

CPU掉点 还是很有难度的

网友:
最好是换个单根内存条,把cpu挖废了就歇菜

网友:
CPU掉点 还是很有难度的

网友:
估计不行,理论上不行

网友:
把两条8G 换成单条16G 交差吧.........

网友:
CPU掉点是大工程啊

网友:
CPU掉点,需要很大的耐心  牛逼

网友:
懒人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要有点求知欲

网友:
边边上很好飞线的,不能串的

网友:
换U或者单槽,别挣扎了,,,,,,,

网友:
别再取下来搞了,搞不好CPU直接报废。

网友:
补一下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