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什么型号

楼主:
U2920     标Z836TB905,但是搜Z836TB905根本没有

网友A:
这是TB905,前面的数字是生产周期及批次

搜TB9051FTG也搜不到  发表于 6 天前
非常感谢!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
TC 芯片,暗夜精灵5P上面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TB905,前面的数字是生产周期及批次

非常感谢!

网友:
直接问卖芯片的就知道

网友:
确实是,TYPE-C控制芯片 JHL6240 JHL6340。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图纸  图纸中一般标注准确型号

HP EliteBook x360 1030 G2 płyta OLDMAN-6050A2848001-MB-A01,没有图纸的

网友B:
找到图纸  图纸中一般标注准确型号

HP EliteBook x360 1030 G2 płyta OLDMAN-6050A2848001-MB-A01,没有图纸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
上淘宝,问卖家,他们应该知道

网友:
JHL6340

确实是,TYPE-C控制芯片 JHL6240 JHL6340。非常感谢!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
卖芯片的问

网友:
雷电桥接芯片

网友:
料板拆一个就好了 没程序

网友:
就是个雷电芯片,前几天刚给客户换了

网友:
借楼主宝地 需要维修笔记本配件 料板可以搜淘宝贤泰电子 或者我电话18520824645哦 大量拆机ic QFN BGA IT芯片 需要什么型号可以发给我 本店都是从工厂出来的板哦 大量现货 #笔记本配件# #笔记本元器件#

网友:
typex控制芯片了,Jh6340

网友:
直接在淘宝搜这个图片很容易就找到了。

网友:
Z836TB905 这个不是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