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撒热太快,大家怎么处理的

楼主(2025-03-09):
一台苹果一体机,版号820-01236-A,插电,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
3,5V电感上的波形,一出来就掉,然后又起来,再掉,好像在不停重起一样。只有SMC的3V待机电压正常。最后查的SMC的12M晶振不起振。打算重做
SMC,但风枪温度调到420,吹半天一点反应都没。散热太快。
又不敢吹太久,怕把SMC吹坏。
大家遇到这种怎么处理的。
苹果修的少。

网友A:
没有小火炕吗,下面加热上面一起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小火炕吗,下面加热上面一起吹

没有,应经拆下来了,温度调到440

网友:
能拆的金属件拆了

网友B:
用的什么风枪?861DW?

网友:
先放烤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风枪?861DW?

风枪是85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