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火影金刚屏幕保险电阻应该怎

楼主(2025-03-09):
大佬们火影金刚屏幕保险电阻应该怎么买,我的笔记本调最高点亮度就闪屏

网友A:
直接搞一坨先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搞一坨先测试一下

现在就是搞一坨了,最高亮度会闪

网友A:
那换个屏确定一下问题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换个屏确定一下问题先

换过屏了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屏了不是屏的问题

搞一坨不行应该不是那个保险问题。看看接口电路上还有其他保险码,主板背面夜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