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个稳压二极管,纠结了

楼主(2025-03-09):
兄弟710打印机,拆下电源板发现输出直流之前的稳压二极管穿了,电路板印的标称输出电压是+31v,结果一查市场上只有30v和33v的稳压二极管,不知道选哪个,有高手能给解答一下么,万分感谢!

网友:
是稳压管的电压31v还是输出电压31v?输出31v电压是靠稳压管稳压的话,可以16v+15v串联获得31v,如果稳压管只是起过压保护就只可以用33v的,

网友:
选30v的啊。

网友:
感觉是30v的,用30的空载31.5,负载28.5,符合主板印刷标称31给人的印象,用33的空载就34.5了,大百分之十不太可能

网友(2025-04-29):
想用31V可以把一个30V的稳压管和一个普通的小二极管如4007等串联使用,普通二极管正向压降0.7V,加上正好

网友:
确定31的话买不到就15+16,再不行直接拆除,稳压管这东西很多电路设计都是过剩的,拆除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