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启动不了

楼主(2025-03-09):
新u盘官网按教程下的PE模拟都正常,但启动不了,换两电脑都不行,都不识别,哪出错误了呢,谢谢

网友:
换个pe试下

网友A:
还是启动盘不行吗,模拟都挺好的,3个电脑都试了,都不行,那块不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启动盘不行吗,模拟都挺好的,3个电脑都试了,都不行,那块不对呢

那你bios设置u盘为第一启动盘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bios设置u盘为第一启动盘没有?

u盘启动盘模拟都正常,插入要安装电脑也能读,但就是启动不了,也设置第一启动项了,那块错误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盘启动盘模拟都正常,插入要安装电脑也能读,但就是启动不了,也设置第一启动项了,那块错误呢

u盘启动,uefi和legacy都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盘启动,uefi和legacy都可以吗?

大白菜 6.0bios和uefi模拟都正常呀,电脑能读,就是启动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白菜 6.0bios和uefi模拟都正常呀,电脑能读,就是启动不了

换pe,大白菜垃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pe,大白菜垃圾。

推荐一个好的呗,能具体一些吗,在哪找呀

网友:
论坛有人发了一个天使pe,我下的是增强版,里面有N个pe,我试了觉得除linuxPE用不了,其他pe都正常,并且能符合你的要求,你可以试一下。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378032&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11&p_u=11849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个好的呗,能具体一些吗,在哪找呀

论坛有人发了一个天使pe,我下的是增强版,里面有N个pe,我试了觉得除linuxPE用不了,其他pe都正常,并且能符合你的要求,你可以试一下。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378032&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11&p_u=11849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人发了一个天使pe,我下的是增强版,里面有N个pe,我试了觉得除linuxPE用不了,其他pe都正常,并且能符合你的要求,你可以试一下。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378032&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11&p_u=1184925

台式机能行吗

网友B:
我试这pe的时候用的是台式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试这pe的时候用的是台式机

我试试,谢谢啦!有不懂的地方还请您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试试,谢谢啦!有不懂的地方还请您多指教!

这pe对台式机有啥要求吗,那个是老台式机,内存1.6ghz,bios版本也旧,能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pe对台式机有啥要求吗,那个是老台式机,内存1.6ghz,bios版本也旧,能行吗

那你还是别弄了,你连电脑的基本配件都不懂,找会装系统的朋友装,发支烟或买瓶水给人家。再不行到电脑维修店花钱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还是别弄了,你连电脑的基本配件都不懂,找会装系统的朋友装,发支烟或买瓶水给人家。再不行到电脑维修店花钱弄。

不是,我弄个pe笔记本启动了,到台式机就不启动了,所以才问问那块不对的

网友:
换一个U盘!

网友:
应该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