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55VD REV:3.0 触发上电后掉电

楼主(2025-03-09):
华硕K55VD REV:3.0 触发上电后掉电
全板打值无异常,接可调电源上电,
5V正常,线性正常,3V无输出。
这个板待机电流为0.000,打开点位图
找到开机针,触发后电流上到1A多点掉电。
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刷了几个BIOS还不行,
后面找到原厂BIOS刷上后正常显示,
进PE就掉电,后面检查了半天还以为是排阻问题。
加焊几个排阻无果后,重点检查温控电路及风扇散热
情况,发现还是温度高引起的过温保护。
热成像测到CPU散热器表面温度最高达到70多度就保护
断电,重新打导热胶及处理风扇后测试多次正常进PE.

附:点位,BIOS

K55VDF1售后全版本.411

K55VDF1.411

Asus K55VD 维修指南.pdf

K55VD 3.0点位图.FZ

网友:
意思是重新打上导热硅脂就好了吗??就没其它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