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联想M7400连续复印十几张后就没动静了

楼主(2025-03-10):
客户送来一台M7400,说打印几张就要暂停好久才能继续打印,换了一块主板试了试故障依旧,测试20页的连续复印,第十几张后就会暂停,一直定在正在复印界面。网上找了半天也没发现同样故障,所以哪位同行遇到过?

网友:
可能是定影,先更换定影试一下,

网友A:
可能 是定影,先更换定影,热敏电阻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 是定影,先更换定影,热敏电阻引起

我也怀疑过定影,可是手头没有现成的,先找个热敏电阻试试吧

网友:
检查定影单元风扇是否旋转?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B:
没有呢,换了个定影感觉好一些,不会长时间停止了,不过还是会在连续出纸十几张之后开始每出一张就暂停几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呢,换了个定影感觉好一些,不会长时间停止了,不过还是会在连续出纸十几张之后开始每出一张就暂停几 ...

继续更新,连续复印24张,剩余1张时候就停止了,也就是说主板和定影都排除了,散热风扇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呢,换了个定影感觉好一些,不会长时间停止了,不过还是会在连续出纸十几张之后开始每出一张就暂停几 ...

换个定影好了一些,说明问题还在定影加热和机内散热方面上。在看看设置方面,看看纸张薄厚有什么区别?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C:
驱动电机换了看看.你这机器是不是张数很多了

张数确实不少,驱动电机也会引起吗?那就换个试试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还没有修好吗 更换定影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死机了

网友:
换定影试试

定影换了还不行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

那请高人不吝赐教吧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那请高人不吝赐教吧

网友:
定影换了还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驱动电机换了看看.你这机器是不是张数很多了

张数确实不少,驱动电机也会引起吗?那就换个试试

驱动电机已更换,还是不行,依然是前面10张左右很顺利,从十多张后开始一张停顿几秒再出下一张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张数确实不少,驱动电机也会引起吗?那就换个试试

驱动电机已更换,还是不行,依然是前面10张左右很顺利,从十多张后开始一张停顿几秒再出下一张

网友(2025-04-29):
先升级固件试一下

网友(2025-06-09):
国产配件质量不行,你换一外原装的试一下

网友(2025-07-11):
大部分是热敏电阻问题

网友(2025-11-17):
扔掉算了。我上次二百块卖了一台7450F好的二手的给人家,还送货上门安装,结果对方是WIN11系统,驱动不支持。又抱回来刷固件。搞好又送去,安装好才收了二百。晕死。还好主人家有一台7代的华硕笔记本电脑说不要了,送给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