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惠普M276N 打印一直显示正在打印

楼主(2025-03-10):
惠普M276N 打印一直显示正在打印~~~
各位大佬,惠普M276N ,一直显示正在打印文档,就是打印不出来,不知道什么情况,路过的大佬,指导一下,实在是感激不尽!!!!
惠普

网友:
关机再开机看看

网友:
已经多次尝试了,故障依旧

网友:
也可能是主板

网友:
安装好驱动,就显示一直正在打印文档

网友:
先换个电脑试试,看看是电脑的问题还是打印机本身的问题。如果是打印机问题,做个固件升级试试。

网友:
嗯嗯,已经换了电脑,还是显示一直在打印文档中

网友:
反复关机了,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
初始化试试 脱机测试了也显示那就是主控芯片了

网友:
再检查一下定影(加热片和热敏电阻)。

网友:
嗯嗯,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可能是主板,安装完整版

网友(2025-05-13):
更换主板,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