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8开机顶部显示色条(红色带锁、橘红色等)问题消除办法

楼主(2025-03-10):
本人软件工程师,爱好捣鼓硬件。这篇帖子是我给自用Surface Pro8升级32GB内存(已成功)摸索过程中的副产物。升级32GB的方法等我有空了再整理整理。

本帖使用的固件版本:
ME Version: 15.0.2573.1
UEFI Version: 26.106.43
其他版本可能也大差不差。

【色条是什么?】
用过和修过Surface系列的可能知道,当Surfaoce的BIOS设置不当或者维修刷的合成BIOS有问题时,开机显示田字时,屏幕顶部可能出现不同颜色的色条,可能有一条或者多条(每条代表不同问题)。

【我遇到的问题】
我的机器开机顶部显示橘红色条。
Surface Pro8升级内存正常情况下不需要合成BIOS,也不会有色条问题。但我翻车了,拆焊BIOS芯片的时候可能温度太高把芯片吹爆了,引脚阻值都无穷大),买了一片全新的W25R256JWPQ(CSME使用RPMC功能,会烧HMAC密钥到FLASH,为保险起见买了全新。同型号拆机片理论也可以,我发现同型号甚至和Pro7+的HMAC Key可能一样的),用纯净的CSME合成BIOS刷回(CSME支持硬件防回滚,原机CSME和BIOS芯片ID、RPMC是绑定的,只换FLASH不合成BIOS能开机,但是开机时间很长,BIOS里ME版本号为0.0.0.0, 内置SSD不识别),刷回去之后机器正常开机,只是开机LOGO顶上会显示橘红色条。

【显示橘红色条原因】
我喜欢理论先行,就想看看是什么东西触发显示色条。通过逆向BIOS固件,发现是我FIT合成BIOS的时候忘了打开CSME的EoM功能导致CSME一直处于Manufacture Mode。打开EoM后CSME在第一次上电后会自动锁定FLASH并退出Manufacture Mode。Manufacture Mode模式不影响使用,但存在安全隐患,因此Surface给出橘红色条告警。

【解决办法】
方法1(推荐):使用FPT工具(Flash Programing Tool, 在CSME包里有, 我的Surface是CSME 15)工具
(工具可以自行下载,附件也有提供)
(1)开机进入win10/win11系统,检查Surface ME驱动已经正确安装
         设备管理器 --> 固件 --> Surface ME
(2)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cmd.exe, 进入FPTW64.EXE所在目录;
(3)执行 FPTW64.EXE -CLOSEEMNF
(4)根据提示输入Y,等待系统重启即可。

方法2:使用FIT修改CSME固件EoM的选项为Enabled.

改完之后重新刷回BIOS,如果不生效,可能需要纯净的ME再次合成

【出现其他色条的解决办法】
职业习惯,逆向过程不太喜欢切中文来回切, 直接英文写了

FPT-15.0.35.1951

网友:
理论知识厉害

网友:
理论很强大,看来修改各种BIOS没问题

网友A:
实不相瞒,我是来蹭下载分的

极致科技 -10 挺嚣张的,我是来扣分的

网友:
实操结合理论知识,指导性很强,厉害

网友:
很厉害,必须赞,必须顶

网友:
看看人家软件工程师,维修行业里至今还藏着掖着的!

网友:
大师级别的,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历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不相瞒,我是来蹭下载分的

扣分的家伙你挺牛B的,一句玩笑话还当真.还扣了我十分,好显你的江湖地位,你不得了

网友:
技术牛人,高手!BIOS还不会改

网友:
专业结合理论知识,指导性很强,厉害

网友:
这都可以。。。。。。。。。。。。。

网友B:
hp那个工厂模式报错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这个方法关掉

hp那个也是可以在系统里面改掉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那个工厂模式报错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这个方法关掉

hp那个也是可以在系统里面改掉的

网友:
这资料非常有用,学习了

网友:
读书多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