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ZIP忘记密码了

楼主(2025-03-10):
大佬,救命,我一个重要文件,一直存放在百度网盘的,是个ZIP文件,有密码,问题是现在不知道密码了,怎么办呀?

网友A:
没有密码那就只能暴力硬解,就看你还来密码是简单还是难的了,难的一般硬解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密码那就只能暴力硬解,就看你还来密码是简单还是难的了,难的一般硬解不了

只记得是4位数,但是是纯英文还是英文加数字这个就不记得了,请问有什么好的软件吗?谢谢啦

网友:
是ZIP 密码还是网盘密码?要是ZIP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记得是4位数,但是是纯英文还是英文加数字这个就不记得了,请问有什么好的软件吗?谢谢啦

网上找找,有种软件,其实就是连续不断的用不同的数字及字符来试,,但你要是能确定是四位的话,那样硬解的可能性还真的很大,,,

网友:
只是4位数 pojie还是 很快的

网友B:
哈哈哈,破出来了,开始的时候搜索的RARpojie软件,下了个什么RARCRACK,还有一个名字忘了,后来再看看源文件是ZIP,于是就搜索ZIP相关,然后用一个小软件,名字忘了,一分钟不到就出来 了,哈哈哈,好奇怪,软件为什么可以pojie,真神奇

网友:
记得以前好像有穷举法pojie的,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破出来了,开始的时候搜索的RARpojie软件,下了个什么RARCRACK,还有一个名字忘了,后来再看看源文 ...

关键是你自己知道只有4位,而且还知道仅有数字和字母,如果这里还有符号和大小写,并且密码位数多,几乎就硬解不了

网友:
简单密码还可以,复杂的很难pojie

网友:
没有密码那就只能暴力硬解

网友:
恭喜找回密码

网友(2025-04-13):
为啥要设置密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