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个ITE-EC刷写工具

楼主(2025-03-10):
找到一个ITE-EC刷写工具,只能刷写,没有发现备份功能,可能只能刷写外挂FLASH芯片,有需要的朋友试过后可发表一下结果。

网友A:
用这个,读取 备份 擦除 清空  写入 初始化 都有,可以飞线刷,也可以拆下来焊接小板上刷。ENE的是另一个软件,都需要搭配硬件使用

方便上传一个ITEEC_WinFlash软件吗?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这个支持外挂FLASH芯片吗?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读取 备份 擦除 清空  写入 初始化 都有,可以飞线刷,也可以拆下来焊接小板上刷。ENE的是另一个软件,都需要搭配硬件使用

这个支持外挂FLASH芯片吗?

这个是刷写EC本身内置的,我发的那个工具是刷写外挂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支持外挂FLASH芯片吗?

这个是刷写EC本身内置的,我发的那个工具是刷写外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读取 备份 擦除 清空  写入 初始化 都有,可以飞线刷,也可以拆下来焊接小板上刷。ENE的是另一个软 ...

方便上传一个ITEEC_WinFlash软件吗?

网友: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