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1070ti出现奇怪问题

楼主(2025-03-11):
今天遇到一块V星1070TI显卡,驱动这些都能正常打上,甜甜圈也能正常烤鸡,问题点在 PCIE 一会识别为X1 一会X4 一会X8 每次开机都不同,跑3D 要闪屏,金手指通讯测试组织都正常,包括16颗电容我全换了,故障依旧,于是怀着忐忑的心换了一颗1070的核心,刷上BIOS,故障依旧,修迷糊了,不知道如何下手了,有没有大神解答一下这种问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求大神解答

网友:
换的电容是32颗 16对。写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错!学习了!

大哥你学习到什么了?学习到修迷糊的技巧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学习到什么了?学习到修迷糊的技巧了么?

请问你由此帖学习到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由此帖学习到了什么?

大哥 我是提问的人! 修迷糊了!

网友A:
终于找到问题了。哎!以后大家遇到了 检查PEX 供电  此卡PEX供电0.89V 就差那么一点 造成核心不稳定造成的 ~哎~~~大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找到问题了。哎!以后大家遇到了 检查PEX 供电  此卡PEX供电0.89V 就差那么一点 造成核心不稳定造成的  ...

找到问题的话,也算这次没白折腾。经验值+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