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TPN-C167主板 LA-M783P,主板撞件不充电

楼主:
那位高手师傅修到这个机器的,帮忙测量一下EC图片中的电阻已撞件。没有图纸搞不了,谢谢 从17,18脚是4.7K,21脚是100K.

网友:
赞!论坛就是强大啊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2301547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还是论坛大佬多,图纸收藏了

网友:
赞!论坛就是强大啊

网友:
17脚0欧,18脚21脚没找到。有图纸帮帮忙18,21脚连的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17脚0欧,18脚21脚没找到。有图纸帮帮忙18,21脚连的电阻是多大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自己找哈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信号电阻一般直径拉根线应该都可以

网友:
掉了电阻吗   。。。。

是啊,掉3个,17脚补了0欧,还差18脚21脚的电阻。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09: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了电阻吗   。。。。

是啊,掉3个,17脚补了0欧,还差18脚21脚的电阻。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