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11):
主控 RTS5733DLQ
芯片 H25BFT8D5M2R
启动进系统要5分钟
任务管理器里SSD一直100%
坏道检测设3000毫秒,有一半显示是损坏,没有优秀 良好的只有1/5左右
芯片
任务管理器
App

网友:
重新开卡说不定还有的救

网友:
重新开卡一条路

网友:
签到打卡签到打卡

网友:
找到对应的主控ID就可以开卡

网友A:
我还有开卡工具和数据线
u1587182
有没有这个主控的软件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开卡工具和数据线
有没有这个主控的软件呢

网友(2025-05-28):
重新开卡也不太好使,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