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急急,,加分

楼主(2025-03-11):
问题是: 炫龙笔记本DC主板通电有待机,按开机键绿灯闪烁不开机是什么地方部件出现问题?
主板测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也正常,空载也不开机,请大侠赐教,感谢!
主板标号 6-71-w65d0-d02

之前是可以正常开机的,然后主板放置了一段时间就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你这是小白啊,天哪

网友:
184 7962 2276打电话说

网友:
你好大侠,请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在什么部位查看呢?

网友:
BIOS先试试

网友:
已经刷了好几个BIOS.了

网友:
是小白,主板刷了几个BIOS情况还是那样绿灯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