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70维修,映众超级冰龙维

楼主:
gtx970维修,映众超级冰龙维修,和大家请教一下遇到的一件怪事…
NCP81174控制着4个NCP5901,81174有EN和vcc电压,vref和其它的引脚测了也没啥大问题,有个1到2v的电压,81174向5901的en发送了3.3v电压,5901的高位信号接上mos管的G极,下位信号接下mos管的g极,sw引脚接上mos管的s极。

5901有en和vcc,奇怪的是5901的高位信号给mos管只发射了0.2的电压,导致上mos管的s极出来的电压也只有0.2v,下mos管的g极没有电压,导致核心只有0.2v的电压。

显存的电感右边是3v,靠近显存的一边是1.5v,也有问题,好在电感没让3v击穿,金手指那边还有个1v倒是正常的,其它电压都没问题,就核心和显存供电有问题

打算换了5091,等芯片到货,各位大佬可有指导

网友:
这个卡用的是980公版pcb方案,谁有980公版的图纸吗,不要华硕V星技嘉的,我都有,都对不上,有偿

网友:
换了一下5901,发现电压高位还是0.2v,查了下芯片手册,耐心读完,发现5901正常模式下vcc有两种供电,一种12v,en是5v,pw在1v到2.7v之间,感觉有点像en电压低了导致芯片不工作,待会有时间的时候飞个5v的线,看看能不能正常开机

网友:
昨天直接给gpu外接0.8v供电,电流在0.6A,gpu应该没短路,应该还有的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