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T460 NM-A421 R3.0 5-6300U 2.40GHz SR2F0 进BIOS卡住及掉电

楼主(2025-03-11):
联想 T460 NM-A421 R3.0  5-6300U  2.40GHz SR2F0 进BIOS卡住及掉电

1.全板打值正常无明显短路。

2.接可调电源上电待机 3V正常,5V 偏低只有4.65V暂时算正常。

3.上电后电流从待机电流0.013跳变到0.3几再跳变多次后外接显后进不了BIOS,
测电压都已经出了,内存复位也正常,外接内存现像一样。
然后主板掉电到0.000电流,此时3.3 5V(4.65V) 像是正常。

4.刷TB的原厂BIOS 一样的故障现像。
看来还是硬件问题。
研究中……
附:图纸与点位,原机及原厂BIOS.

MX25L12805D@SOP16_NM-A421 R3.0原机亮机.BIN

Thinkpad t460s NM-A421 REV3.0工厂纯净版.bin

ThinkPad T460S NM-A421 BT460.pdf

NM-A421.tvw

网友:
平台复位波形,
到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有没有高手告诉我如何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我想试下

网友:
T460S NM-A421 BIOS普通BF

网友:
都能测到声卡RST#了,是不是证明硬启动已全部完成,有可能是CPU虚焊的原因,
高手分析一下经验

网友:
有遇到过的提示一下,不会是CPU虚焊吧

网友:
又刷了几个BIOS都是一样,现在确定不是BIOS问题

网友:
还试着改独显与集显设定电阻都无效。

网友:
0271: Check Date and Time settings .
0183: Bad CRC of Security Settings in EFI variable .
G
Configuration changed - Restart the system .
PS /2 Mouse Not Detected
Fan Error .

0271:检查日期和时间设置。
0183: EFI变量中安全设置的CRC错误。
G
配置更改-重新启动系统。
PS /2鼠标未检测到
风扇错误。

网友:
就是报这样的错识,翻译过来就是CRC错误。

网友:
现在不知道如何屏蔽板载内存,这个配置设定表没看懂

网友:
明明在深圳,IP地址显示却在佛山

网友:
尝试取消板载内存试一下先

网友:
5V低就现搞正常

网友:
有些板就是这样的,之前碰到过,跟这个关系不大。

网友:
试着拆掉R2549 R2550 R2551 R2552 ,补上R2553 R9041电阻后竟然还能显示,而且跟之前现像一样

网友:
放弃吧,当料板了,别人修不好的我这个菜鸟想修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