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

楼主(2025-03-11):
有哪位师傅知道这个R4V0I六脚芯片的具体型号或资料,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这是航嘉WD600K电源里的一个芯片

网友:
测量1脚和5脚、6脚导通,百度查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和型号不确定是不是有问题,请知道的帮忙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建议自己跑电路,6脚电源管理芯片一般是1地2反馈34电压电流检测5供电6脉冲输出。
也有场管是六条腿的:daxiao:

网友:
首先非常感谢大师的回复,电源待机正常无输出,整个电源我都查了一遍,就差这个芯片不确定好坏了。测量1脚和5脚、6脚导通,这个是不正常的吧?

网友A:
我用OB2263或OB2273可以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OB2263或OB2273可以代换吗?

建议把电路跑清楚了再折腾,否则会把故障扩大。如果这小6脚芯片,是电源管理芯片,那它肯定是待机用的芯片。有航嘉老款电源用的待机芯片是NCP1251

网友:
我又仔细测了一下,现在应该是PFC电路没有工作,大电容只有320V,CM6500的11脚有14.4V,应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
根据丝印型号 R4V01 和 6脚长方形贴片封装(如DFN-6),结合电路板标记 IC105,以下是可能的芯片类型和推测:

---

1. 可能的芯片类型
(1) 电压稳压器(LDO)
- 特征匹配:
  - R4V01 中的 "V" 可能表示电压(如 3.3V/5V),"R4" 可能为系列编号或工艺代号。
  - 6脚LDO常用于低噪声、小电流供电(如为传感器、MCU或射频模块供电)。
- 典型型号参考:
  - MIC5205(5V LDO,DFN-5/6封装)
  - TPS7A47(3.3V/5V LDO,DFN-6)
  - R4V01 可能是某厂商的定制化LDO型号(如国产华虹或芯龙)。

(2) 逻辑门电路或多路复用器
- 特征匹配:
  - 6脚芯片可能包含 2路非门(如74LVC1T45)或 4路开关(如TS5A3157)。
  - 用于信号电平转换或总线控制。
- 典型型号:
  - SN74LVC1T45(单通道电平转换器,DFN-6)
  - NX3L045(4路SPDT模拟开关,DFN-6)。

(3) 微控制器(MCU)
- 特征匹配:
  - 低功耗、6脚封装的MCU常用于简单控制任务(如按键扫描、LED驱动)。
  - 部分厂商推出超小型MCU(如 PIC16LF1524 或 STM32L031 的mini封装)。
- 可能性较低:
  - 6脚MCU功能受限,需结合电路板功能判断。

(4) 专用功能芯片
- LED驱动芯片:
  - 如 WS2812B 的简化版(但通常为8脚)。
- EEPROM:
  - 小容量存储(如 AT24C02,但多为8脚)。
- 传感器接口:
  - 如温度传感器 NTC10K(但通常为3脚)。

---

2. 推测依据与排查建议
(1) 丝印编码解析
- R4V01:
  - R:可能代表 Regulator(稳压器)或 RF(射频)。
  - 4:可能为电压档位(如3.3V/5V)或版本号。
  - V01:可能是设计版本(V1.0)。
- IC105:
  - 设计者自定义编号,可能与功能相关(如 I/C105 = 电源管理第5号芯片)。

(2) 测量与观察
- 引脚电平:
  - 测量芯片电源引脚(如VDD/VSS)电压,判断是否为稳压器。
  - 若有输出电压且恒定,则可能是LDO。
- 电路分析:
  - 观察芯片周围电路:
    - 若接电阻、电容到VDD,则为稳压器。
    - 若接GPIO或信号线,则可能是逻辑门或MCU。
- 显微镜观察:
  - 使用放大镜或显微镜查看芯片表面是否有微缩文字(如 R4V01 或品牌Logo)。

(3) 厂商可能性
- 国产芯片:
  - 华虹(Hua Hong)、芯龙(ChipDragon)的LDO/逻辑芯片常采用类似丝印格式。
- 国际厂商:
  - ON Semi(如 NCP5351)、TI(如 TPS7A49)的DFN-6封装芯片。

---

3. 替代方案与常见兼容型号
若无法确定具体型号,可尝试以下通用替换:
- 稳压器:MIC5205(5V LDO,DFN-6)
- 逻辑开关:TS5A3157(4路模拟开关,DFN-6)
- 电压监控:MIC5235(带使能控制的LDO)

---

总结
R4V01(IC105)极有可能是6脚DFN封装的低压差稳压器,用于为电路板上的某个模块(如传感器、WiFi模块)提供稳定电压。建议优先测量引脚电压并结合电路图进一步验证。若需精确替换,可联系原厂或提供更多电路板上下文信息。

网友:
好的,谢谢你的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