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七彩虹H61

楼主(2025-03-12):
品牌:七彩虹
型号:CF-G6-MX 版本3.1
故障现象:不触发
公司助理不常用的老电脑,昨天要用时说不开机,拿到我这里让我看看。拆机测量5VSB正常,测量3VSB没有电压。测量3VSB对地阻值0.040以为短路了呢,外加3V发现可以触发,果断换一个1117后,触发亮机,维修结束。
唉,兄弟们修机太少啊,自从迅维出来几乎很少摸到主板,都快忘了都

网友A:
应该是七彩虹C.H61U 全固态版 V29  主板

网友B:
很少遇见1117坏的,  一般对地就桥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七彩虹C.H61U 全固态版 V29  主板

这才是经常修的,一眼就认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少遇见1117坏的,  一般对地就桥G了

是的,我开始也以为是桥挂了

网友C:
桥也不是这么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也不是这么容易坏的。

有时顽强的一批,有时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