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开机不显示疑似通病

楼主(2025-03-12):
同行一台Y470开机不显示,电流1.几,这本通病多,拆开屏接口附近电容电感乌黑腐蚀厉害但是不短路,电感也通,背面显卡是N卡吹了一下还是那样就先不考虑,内存换过BIOS刷过依旧,本着老本不挣钱就不想动脑子的缘故,就在这浏览他可能的通病,突然刷到一大哥说的无线网卡,我拔了,别说还真是,电流上升开机显示了。谢谢大哥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6359-1-1.html

网友A:
后来无线网卡是不装了么?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长见实了

网友:
非常好,感谢分享!

网友:
这种也确实只有靠经验才能判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无线网卡是不装了么?

找了个同型号费机拆了一个正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无线网卡是不装了么?

换了一个好的

网友B:
请问师傅:网卡随便换一个就行了吗?需不需要改哪里?

网友:
这机子无线网卡发热严重,我的被烧坏了,显卡也是不识别了,吃灰中。

网友:
正常情况应该先拆掉外设再开机测试!

网友:
网卡差不多都能通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师傅:网卡随便换一个就行了吗?需不需要改哪里?

不用改找个能过白名单的就行

网友:
这破机通病多

网友:
老机器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改找个能过白名单的就行

谢谢师傅指点!

网友:
不看不知道学习中

网友:
可以可以 学到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老师傅基本 都是全拆外配 测试开机

网友:
非常好,感谢分享

网友:
这种不算通病吧,,这跟买彩票中奖似的,难得遇到一次哦

网友:
  就这机器一年也修不到几台了吧    2代,  现在15代

网友:
复位信号短路了

网友:
学习到了 网卡兼容性

网友:
就喜欢修通病

网友:
我上次遇到了一样的情况 后来是不经意的拆了网卡就好了

网友:
老机器了,可以丢了

网友:
我修过好多y470,这问题还是头次听说。

网友:
捡钱了,话说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呢,都是一个电容和一个管子一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