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反复死机不开机,拔BIOS电池才能开机。

楼主(2025-03-12):
使用过程中会突然USB设备失灵,然后风扇狂转自动关机。按开机键没反应,拔掉电池跟BIOS电池,插上电源后又能正常启动跟使用。不固定使用时间反复出现上述问题,不知道哪位大神遇到过。

网友:
换南桥就可以搞定

网友:
很大可能性桥的问题

网友:
问题是拔掉BIOS电池用的话,不会有死机重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