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13r插电蓝屏重启不认显卡出

楼主(2025-03-12):
g513r  插电蓝屏   重启不认显卡  出显卡供电   电池模式下正常  显卡供电芯片 是 mp2888a 只有点位没图纸   结合天选同芯片方案  分压电阻为150k 和10k  但是换了也没用 感觉是通病 哪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大佬,能不能借用你的图纸,帮忙看看电池接口边U3050芯片,客户自己清理灰尘给烧了,这个芯片是不是通向哪里?会不会到CPU的?现在芯片换了,开机可以,跑码不对,电流到了3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