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YX570D版号X570DD CPU锁频0.4G--电池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5-03-12):
1、  笔记本到手是进系统登录界面自动重启,电池不充放电。2、进PE奇慢卡顿,点击任务管理器CPU锁频0.4G。

3、充电芯片24780S 各引脚参数正常。首先换电池,先后换了2片还是不充电。找不到原因换掉24780S一样不充电。

4、电池的SMB0_CLK_DAT进了EC,发个带程序的EC换了,还是一个不充电。
5、考虑到CPU锁频为0.4G,也找不到其它因素,在料板上找了个温控芯片换掉PU9001,终于等到奇迹的降临!!!

有段时间没有发帖了,维修经验分享,供大家参考能不能走捷径。

 会员367403100鑫豆2026-1-27 15:56
 会员1114591100鑫豆2026-1-12 21:03
 会员336269100鑫豆2026-1-12 03:19
 会员60033100鑫豆2025-12-28 22:23
 会员1088666100鑫豆2025-11-27 13:45

网友:
高手如云

网友A:
准确的来说是温控芯片电池那一路导致的电池不充电跟降频

网友:
此温控带总线吧,影响了总线导致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来说是温控芯片电池那一路导致的电池不充电跟降频

这个本电池不带温控,所以不好排除故障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起来简单,实际。。。。。。。。。。。。。。。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B:
温控芯片引起降频也对,怎么能导致电池 不充电呢。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有没有人试一下取掉这个芯片不装是什么情况?

网友C: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没图纸的情况下,真是不好弄

网友:
温控影响实例,值得学习

网友D:
温控就在电池附近 那肯定跟电池有关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控就在电池附近 那肯定跟电池有关系的吧

遇到同样故障的同行不妨先换这个PTR9001热敏电阻,看是不是这个电阻变质。

网友:
华硕省略了电池温控的笔记本,在电池接口旁边都放置了温控芯片。充电芯片没有问题,不妨先查一下是不是这个温控或者热敏电阻引起的故障。

网友:
华硕 的 不好修啊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老哥分享经验,小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控芯片引起降频也对,怎么能导致电池 不充电呢。谢谢分享经验。

华硕的设计繁琐,似乎面面俱到,但暗病奇多。最奇葩的是7-8代CPU设计散热方式是风道,过度产品而已,全球只此一家。

网友E:
温度芯片是不是易损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温度芯片是不是易损件啊

应该不是,南方易潮,电气故障率比北方高

网友:
总线导致故障

网友:
万一这种小料 没料版怎么搞!
小料上的字号能反查出哪一颗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没图纸的情况下,真是不好弄

这个版号的点位图没有,找了个基本相似的X570ZD.

网友:
华硕的温控芯片已经算是通病了,并且大部分华硕的主板有两个温控芯片,你这个PU9001是CPU的温控,还有个显卡的温控,也经常出各种奇奇怪怪的毛病

网友:
华硕不好修,我不太喜欢修华硕。

网友:
学习了,前天遇到一个联想锁频的,用的是typ-c接口,但是电池是一点都不能用了,所以换个电池就好了

网友:
非常少见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控芯片引起降频也对,怎么能导致电池 不充电呢。谢谢分享经验。

恰好电池排线卡座旁边有个热敏电阻PTR9001,所以这个温控与电池有关吧

网友:
这些年的机器越来越多锁频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控就在电池附近 那肯定跟电池有关系的吧

小新的本很多锁频的是换个电池就不锁频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
温控芯片引起降频也对,还能导致电池 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