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官方驱动中的BIOS有办法提取出来离线烧录文件吗?

楼主(2025-03-12):
DELL OptiPlex 7090 Micro的BIOS论坛里面没找到,官网驱动中的BIOS是在线升级用的,有什么办法提取出来离线烧录器可以使用的文件吗?

网友A:
提取出来了,你试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取出来了,你试一下呢

大哥,用的什么软件提取的,合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取出来了,你试一下呢

不行,原BIOS上电后电流还能上到0.9A左右,烧录你帮忙提取的BIOS,上电待机,按开机键没反应。原BIOS读出的资料上传上来了,我比对了一下,提取出来的只有16MB,BIOS是32MB的

网友B:
请问下楼主用的那款编程器,这个主板MX77L25650FMI42  BIOS芯片,都看到有支持的编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楼主用的那款编程器,这个主板MX77L25650FMI42  BIOS芯片,都看到有支持的编程器

BIOS型号是25R256EFIR啊,用的MinPro100B烧录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型号是25R256EFIR啊,用的MinPro100B烧录器

我跟你的是同一样型号,看来BIOS芯片型号是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