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铅锡球

楼主:
我一直用的有铅,bga要达230度开始化锡。拆原装无铅要270以上才能干下来。大佬们用无铅不怕把核心搞坏吗?

网友:
你的BGA发热丝可能需要更换了。正常有铅锡上下200度就已经融化了。无铅锡的游戏本主板,最高也就是250度也就下来了。

网友A:
显示的温度和实际的温度可能有偏差,建议楼主拿热电偶测量一下。

测的310度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的温度和实际的温度可能有偏差,建议楼主拿热电偶测量一下。

测的310度

网友:
跟环境温度很有关系 热天晴天拆焊容易 建议把要做的bga留到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