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C芯片要怎么才能取出来

楼主(2025-03-13):
主板上的插拨式的BIOS芯要怎么才能取出来啊,是用小一字螺丝刀翘吗?又怕翘坏

网友A:
最好是翘,网上专用拆这个芯片的工具不好用,拆不出来。我是用尖勾工具插进两头的那个空位,这边是翘一点,另一边翘一点,慢慢就出来了

网友:
IC起拔器,,,,

网友:
一定要对角撬,撬一边会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翘,网上专用拆这个芯片的工具不好用,拆不出来。我是用尖勾工具插进两头的那个空位,这边是翘一点,另一边翘一点,慢慢就出来了

忘了说,我用的工具是这个,用长弯的那头翘。

网友:
对角翘,看准有两个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