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型号及信号求助

楼主(2025-03-13):
一块七彩虹的主板,C.h81-dv 全固态版V20 ,故障是不触发,发现IOIT8772E没有SLP_S3,如果强行触发可以上电,也能进系统,于是按待机条件查,由于没有图纸,只能去桥周边一个一个点,结果发现VBAT似乎漏电,导致待机条件不满足。 但是没有图纸不知道哪个点漏,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这个电阻 是什么信号的,有知道的大神吗?因为发现这个点和CMOS跳线是直连的,没有电阻隔离,所以肯定就是这个点漏电,所以想问下大家知道这个电阻是多大的,然后是个什么信号,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