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EK71060-C主板开机报警5声怎么搞?

楼主(2025-03-13):
如题主板进过水显卡有腐蚀处理了,现在是每次开机报警5声但开机正常进系统功能都正常运行负载也没问题!就是这个开机报警有点心烦,有没有大神知道什么原因,更新过官网bios

网友:
排查了一遍发现Aida64主板温度开机固定118度显然不正常其他都是四五十度,不知道跟这个有关系不!

网友A:
主板5声连续短促的声音,是CPU问题,按你说的可以正常进系统,那就是CPU被散热风扇压得过紧,导致CPU针角连线,也就是CPU底座针脚似连非连。处理方法就是把CPU散热风扇4个固定脚加一个耐高温垫片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5声连续短促的声音,是CPU问题,按你说的可以正常进系统,那就是CPU被散热风扇压得过紧,导致CPU针角连线,也就是CPU底座针脚似连非连。处理方法就是把CPU散热风扇4个固定脚加一个耐高温垫片即可。

Cpu是7700HQ没针脚BGA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是7700HQ没针脚BGA的!

那就是CPU虚焊了,加焊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CPU虚焊了,加焊CPU。

没条件,没BGA焊台!放弃了!今天有碰到怪事了,一个内存供电短路的主板1V烧机3A电流摸不出来哪里发烫!CPU也没发烫!

网友:
破案了,这个电脑视频输出口不能接AV功放,接了AV功放就开机报警,直接接电视或者显示器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