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一体机主板B75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5-03-13):
修一台华硕一体机,主板是B75M-A,原来是不触发,测量PSON线断,飞线上去后,不显示,测量IO关键各个脚位都正常,桥的25M晶振也正常显示,但就是不显示,主板内置不显示,插上显卡也不显示,刷过了BISO,迷茫了,请大神们给指教。

网友:
另外很奇怪,诊断卡插PCIE 1X不跑马

网友:
华硕的主板不是插PCI X1的

网友A:
供电、时钟、复位 都不说,我也只能是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时钟、复位 都不说,我也只能是呵呵呵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啊,查了IO发出来的各个信号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