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D601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5-03-13):
按开关,指示灯不亮,没有3.5V,,,有没有人知道3V5V电压待机时是否产生。PU6201 待机时线性电压正常,EN2 开启3.3V,,,,应该不是CPU通病,开关指示灯不亮

网友:
按时序走一遍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修好了吗,同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