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板层不知断了什么线 GM5MPHY

楼主:
同方板号 GM5MPHY 或 GM5MPHC

8690 cpu VCCGT 供电烧坏

3条线路挖断了。上面粗的查到是 VCCGT - VRA_VTEMP 信号。
红圈里两条不知道是什么。线太细我接不了。
请问有哪位大佬知道是什么信号么?谢谢

网友:
这样烧,u也应该是挂了,只能找没有烧的料板跑线

网友:
这是集显供电不补不行!而且cpu也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