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NM-C811接屏幕不开机

楼主(2025-03-14):
拔掉内置屏幕正常开机外接显示正常 接上内置屏幕不开机,换屏换屏线故障依旧,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指点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A:
排除屏幕,屏线,看看是不是摄像头引起的!!!

网友:
去掉摄像头,看是否能开。

网友:
没接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屏幕,屏线,看看是不是摄像头引起的!!!

没接摄像头

网友:
那你就查信号吧。屏接口所有信号

网友:
如果有信号线是空的,也可能会导致不开始

网友:
屏幕上不是有个lid信号吗

网友:
多量一下lid信号

网友(2025-04-15):
修好了吗?楼主,我碰到同样问题了,求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