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8500T Q87主板刷BIOS教程,以及添加NVME教程

楼主(2025-03-14):
1.WIN下刷新BIOS没有添加NVME协议,联想官方禁止修改过的BIOS刷入系统,如不加NVME协议的,可以选择WIN下更新
2.在DOS下执行目录内的auto.bat根据提示输入Y-主机编号-Y-主机名称后续自动完成刷新重启。
3.然后在重启再次进入DOS下执行NVME目录内的nvme.bat刷新即可。

如还是不明白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v: 18057457352

联想M8500T Q87主板官方WIN下升级程序,官网原版没有添加nvme.zip

联想M8500T Q87主板官方WIN下升级程序,官网原版没有添加nvme.zip

网友A:
联想M8500T Q87主板刷BIOS教程,有点简单了,新手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M8500T Q87主板刷BIOS教程,有点简单了,新手没看懂

单纯刷新用那个WIN下刷的就可以了里面有教程

网友:
DOS下附件,上面传重复了一个了

网友B:
nvme的格式要转成rom?

网友C:
谢谢分享,我想知道稳定吗?会不会时不时识别不到NV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nvme的格式要转成rom?

不是,那是直接在dos下添加nvme的包,不用你在弄任何别的操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我想知道稳定吗?会不会时不时识别不到NV盘。

非常稳定,测试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稳定,测试很久了,

谢谢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稳定,测试很久了,

请教大哥一个问题,比如我用DOS刷新BIOS,在根目录执行哪个文件刷新BIOS,刷完后,再到NVme目录添加这个NV驱动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稳定,测试很久了,

看到了,谢谢。在首页

网友(2025-04-14):
感谢LZ无私分享,到处找DOS刷BIOS工具不得,及时雨,刷好后回来再好评

网友:
感谢LZ无私分享,赶紧下载测试

网友:
谢谢分享,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非常感谢,小白学习中。

网友E:
同机型bios内存频率识别是1333我的内存是1600单条8g的这个怎么设置在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机型bios内存频率识别是1333我的内存是1600单条8g的这个怎么设置在bios

内存频率,受限于CPU

网友(2025-07-29):
我的8500t开机进系统风扇转速高咋回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