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588单DVI接口

楼主(2025-03-14):
前几天,看河南大师兄维修视频,突然电脑黑屏掉电,本以为是没什么就重启显卡直接来个”火光带闲电“当时刺激不要~不要的(主机就离自己不远”机箱“就是一个海绵垫子所以现场感拉满)!立马拆下打开一看VPEX供电电路烧得香香的!!PCI-E 12V供电对地短路!把AMC芯片拆后,核心对地阻值2~30应该还健在!
应该是VPEX供电短路发生在前面,所以没有殃及核心~~算是不幸之万幸吧!!之后经过我一顿乱搞后,问题好像变得越发严重了!!现已无从下手了。
这次事故发生也应了一句老话:天逢屋漏连夜雨~让原本枯竭的我增添不少烦恼!

听到这里大家让厌烦了~我直接上图吧!!看看显卡还有救否?和希望大家给点维修或补救方法。谢!

网友:
图片发得有点乱(每一次发贴)请大佬们多多凉解)
原本想植了一根铜线作为VPEX芯片供电(考虑功率问题,线也用小了),后发现芯片焊不上,后来发现线高于焊盘把芯片生生垫高了!!于是想通过深挖埋线的方法把线置于<=焊盘高度!就一路开挖!自身设备简陋,止视开挖再终要手机一照~两根DVI的TMDS线也挖断了!!至此变成如今模样了!!小问题变大问题了吧?现没有维修思路~希大家出点策子看看还能抢救一下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