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不能删除卷的

楼主(2025-03-14):
u盘打开文件夹事空的,能格式化,但不能删除卷,有不支持该请求提示,什么意思,怎么办呢

网友:
如果没有有用数据,就报废。有,就找人回复数据。

网友:
最近我遇到一个和你相反的 删除文件可以 格式化 和分区都是错误

网友:
我遇到过曾经作为PE的U盘,能删除卷,能格式化,但是总是有一个efi分区,不能删除也不能合并,在网上找了找,通过打开命令行,输入代码,成功删除了这个efi分区。

网友:
用DiskGenius重新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