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Y9000X-IAH7独显模式下的BIOS

楼主(2025-03-14):
版号是nm-e461 r1.0 外接有显示,内屏不显,测屏19V 3.3V 正常无开启电压,于是调整显卡模式为双卡模式,现在外接也无显

网友A(2025-06-19):
接到一台故障和你的差不多,内外无显,有进系统声音,GPU核心显存电压正常,+3.3V_EDP_VDD无,你这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到一台故障和你的差不多,内外无显,有进系统声音,GPU核心显存电压正常,+3.3V_EDP_VDD无,你这问题解决 ...

没有,集显还没关,

网友(2025-09-29):
我的是能开机, 在BIOS里恢复 出厂就不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集显还没关,

你的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