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77 -V 修改BIOS刷不进去

楼主(2025-03-14):
用MMtool工具添加NVME,刷提示所选文件不是 EFI BIOS,刷不进去

网友A:
所选文件不是 EFI BIOS,文件不符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选文件不是 EFI BIOS,文件不符合吧

官网下载的BIOS固件,不修改可以正常刷上,添加了nvme模块就不行了。

网友B:
用U盘或者编程器可以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U盘或者编程器可以刷吧

修改的BISO只能用编程器刷,主板自带的升级功能刷不进去。

网友C:
如果是华硕的, 是不是套壳了, 我记得有个tool 的, 刷不进去,可以烧录进去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华硕的, 是不是套壳了, 我记得有个tool 的, 刷不进去,可以烧录进去嘛

你的什么工具?能不能分享一下,我修改的这个用编程器能刷进去,主板自带的升级功能刷不进去。

网友:
好像叫UEFI TOOL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什么工具?能不能分享一下,我修改的这个用编程器能刷进去,主板自带的升级功能刷不进去。

MMTool    UEFITool
这两个都修改的都是只能用编程器刷

网友D:
试了你说的这个也是只能用编程器刷,主板自带的升级工具还是刷不进去。

网友C(2025-04-21):
引用 网友D:
试了你说的这个也是只能用编程器刷,主板自带的升级工具还是刷不进去。

刷不进去的原因是, 你自己做的呀, 不是asus build 的版本, 所以, 你只能烧录进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不进去的原因是, 你自己做的呀, 不是asus build 的版本, 所以, 你只能烧录进去啦

有芯片座的25芯片还好,贴片25芯片就麻烦了,搞不好主板拆报废

网友:
先淘宝买好芯片,烧录好, 用热风枪 吹下来, 锡箔纸, 保护好周边 塑料, 电容器件, 涂上 助焊剂, 隔热胶布,固定住周围其他小零件, 热风枪 370 度 ,对着 bios rom 吹, 2 档风起, 不行就逐步加温度, 和 风速。
镊子轻轻推,能推动就可以取下来
如果主板老化, 腐蚀, 建议你, 先用烙铁把 rom  8  只脚, 先加点锡。
这样好吹下来。

网友C:
如果不想用热风枪, 烙铁也可以, 先用烙铁搞左边四个脚, 用易拉罐 剪下来的 铝片, 塞入中间, 让pin 跟pad 分离
挪开烙铁, 再去弄另外一边4跟pin ,
同样的手法, 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想用热风枪, 烙铁也可以, 先用烙铁搞左边四个脚, 用易拉罐 剪下来的 铝片, 塞入中间, 让pin 跟p ...

方法真多,厉害!

网友C:
哈哈, 都是 实操后的经验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都是 实操后的经验哪

牛,折腾了不少主板,都折腾出经验了